接触器不吸合

楼主(2012-07-13):
我车间有一台胶料分裁机共有五个接触器控制,分别是:一个控制刀带的,两个控制传送带正反转的,还有两个控制辊上下间隙的正反转,它们的线圈电压都是交流24V,由一台220\24的变压器供电,工作时有时候会出现刀带接触器自动断开现象,检查线路没问题怀疑是变压器压降的问题,可能有时电压不足24V,换过变压器故障依旧,现在不明确接触器线圈吸合电压应满足于多少才不至于其断开,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变压器输出容量是多少?

网友B:
该接触器的控制回路触点有接触不良的现象。仔细检查吧。。

网友C:
不会是变压器的原因,欠压时接触器可能不会吸,一旦吸合后,即使电压降到80%,仍能保持。查查是不是其它联锁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D:
会不会是变压器容量小了

网友E:
同意以上的意见,可以查一下有无其他问题。
如果判断是压降问题,控制变压器容量足够、且性能良好的话,也可以检查一下电源回路有无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F:
这种情况出现故不要急复位。一般是触点不良,用万用表检查下

网友G:
检查下接触器的铁心是否有污垢

网友H:
可以在线检测一下变压器的电压在做论断。

网友I:
其它的接触器没有断开,证明24V供电没有问题!“工作时有时候会出现刀带接触器自动断开现象”?有保护装置吗【位置保护】?有机械问题吧【过流保护】?仔细检查相应部分!?

网友J:
检查一下触电

网友K:
换个同型号的接触器试试,不想买的话,可以从其他地方,比如说控制皮带的接触器两个调换一下用用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则是接触器的毛病,如果有,查接触器的控制回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其它的接触器没有断开,证明24V供电没有问题!“工作时有时候会出现刀带接触器自动断开现象”?有保护装置吗【位置保护】?有机械问题吧【过流保护】?仔细检查相应部分!?
请问机械部分会存在哪些问题造成断开?

网友M:
在接触器动作的时候量下工作电压。在检查接触器动没个触点

网友N:
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比如接触器自身,控制电路接触不良,变压器容量偏小造成电压低,机械振动很严重等等,主要是在故障出现时用表测量线圈两端的电压,缩小范围,就能比较快的检查出来。

网友O:
你的电路中接触器上级控制是什么?PLC的话确定输出信号没有断,要是简单的起停控制的话检查停止按钮,你这里说的五个接触器只有这一个刀带接触器停么?查看线路有无松动,接线松动和停止按钮有问题的话会因为周围的环境影响比如说震动。

网友P:
看看线路有问题没,要是线圈电源有问题,其他的就不会吸合了!

网友Q:
这种软故障还是很头疼的,有很多原因,比如接触器自身,控制电路接触不良,变压器容量偏小造成电压低,机械振动很严重等等,主要是在故障出现时用表测量线圈两端的电压,缩小范围,就能比较快的检查出来。慢慢查吧!

网友R(2012-08-12):
越来越好的回复,,,,,,,,,,总结的很全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同意以上的意见,可以查一下有无其他问题。
如果判断是压降问题,控制变压器容量足够、且性能良好的话,也可以检查一下电源回路有无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T:
应该分清是共性的还是单独的故障,然后再下手,不要着急。

网友U:
这样的问题看看真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