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3):
我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给点帮助:

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伺服直接带动皮带轮控制皮带。

要求动作是这样的:

    物体从滚筒进入皮带中,然后皮带的尾部有个光纤对物体进行定位,定位精度要求在1MM之内.
    因为物体从滚筒进入皮带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打滑的情况,所以不能用脉冲来定位,皮带只能在定速中运行(物体在皮带中不会打滑),直到感应到光纤后开始减速定位!减速定位的距离是30MM之内完成,要求定位误差在1MM之内,皮带的长度是200MM,要求整个动作在1S内完成,想请教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PLC发脉冲控制伺服,还不如用步进电机了。松下PLC 有带近原点开关,用这个回原点功能就可以达到,控制简单。

楼主:
谢谢吴工的提醒,我当时杨用PLSNT指令的,可是就是达不到要求,回原点指令写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