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3):
哪位大侠知道?跪求啊

网友A:
看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啊。据我所知,普通的增量型光电编码器能够测量电机的转速和旋转方向,至于位置,恐怕有点困难,好像是要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B:
看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啊。据我所知,普通的增量型光电编码器能够测量电机的转速和旋转方向,至于位置,恐怕有点困难,好像是要用绝对值编码器。
---------------------------------
不能測位置的編碼器 還叫編碼器

网友A:
编码器
可是它就叫编码器,没得办法,它就是不能测量位置,你把它咋地??吃了不成。

网友C:
速度可以测出来,位置那要看你的目的和使用方法了,如果编码器连接了有记忆功能的控制器也有可能测量出位置。

网友D:
对好零位后可以计算位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啊。据我所知,普通的增量型光电编码器能够测量电机的转速和旋转方向,至于位置,恐怕有点困难,好像是要用绝对值编码器。
!!!!!!!!!!!!!!!!!!!!!!!!!!!!!!!!!!!!

网友F:
绝对值编码器可以检测位置

网友G:
通电归零后,可以的

网友B:
一年上百萬的增量編碼器 都不知到用到哪裡去
那你還敢坐電梯嗎 每台電梯都有一顆增量編碼器
多數的伺服電機 後面裝的也是增量編碼器
絕對式編碼器有兩種 多圈碼盤總線輸出 另增量碼盤加電池記憶位置

网友H(2013-01-07):
一般的编码器都可以检测到这两个量,但是有个问题,增量编码器在设备开机时必需要找零点,绝对值的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