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3):
fbs-60ma 高速计数器0,1,2,3

计数信号用正相,一切正常州。

计数信号设为倒相,CV值立刻变成负值,但触摸屏显示正常。

这时断电,再送上电源,计数中断失效。把CV,PV置零,中断才能正常。

计数信号正相,就没这样的问题,断电,再送电,还会继续,中断也正常。

谁能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怎么联系,或者加交流Q:1335687393  参考案例发给您

网友B(2012-08-31):
这个问题,要看你程序是怎么写的,一般程序不去改计数的正相和倒相的,只是改一下计数的方向,通过软件改变。

网友A:
负值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