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维修

楼主(2012-07-14):
各位朋友谁见过如图所示的代码是什么意识,请告知,谢谢!

网友A:
伺服放大器可以不接电机和编码器吗?
后面就是上电就报警!

网友B:
哪个牌子的?

网友C:
这是安川伺服驱动器,必须接电机和编码器

网友D:
呵呵;没有电机的话,是试不出好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没有电机的话,是试不出好坏的;

网友F:
没使能 ,使能后显示run!

网友G:
这不是报警,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