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宝贝的学名是什么啊?

楼主(2012-07-14):
这个东东是用在气缸上的,起到限位的作用,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网友A:
磁性开关。。。

网友B:
有没有型号,外形上看像接近开关

网友C:
FESTO是做气动的,应该是个磁性开关,气缸里面有磁环,在气缸活塞移动时,磁环也在移动,移动到磁性开关时,开关就会有信号了

网友D:
就是 一 磁性开关装在气缸是 起限位做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FESTO是做气动的,应该是个磁性开关,气缸里面有磁环,在气缸活塞移动时,磁环也在移动,移动到磁性开关时,开关就会有信号了

网友F:
费斯托 磁性开关

网友G:
磁性开关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点,辛苦了各位!

网友H:
可以直接用磁铁检测

网友I:
用个磁铁试一下,看它的电阻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J:
气缸上的磁性开关

网友K:
你这是两线的,还有三线的,PNP.npn之分

网友L:
磁性开关,气缸上常用。

网友M:
德国FESTO  汽缸上的磁性开关

网友N:
原来是新人啊  入行没有一个月吧?

网友O:
就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P:
磁敏开关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Q:
引用 网友R:
磁性开关,有干簧管和霍尔传感器两种检测方式,这个玩意我们一年买几百上千(检测气缸位置)
这么一个开关,不便宜啊!

网友S:
这个是磁性开关,里面是干簧管的,而且还串有LED跟电阻,我第一次用的时候用万用表测不出,还以为是坏了的,后来通电才知里面还串有电阻跟发光二极管,呵呵

网友S:
楼主这是透明的,还可以看到电阻跟干簧管,我第一次用的是黑胶封住的,差点闹笑话,用万用表试了几个都不通

网友T(2012-08-23):
磁性开关,我公司一台很重要的机器上全是用的FESTO。一个月坏好几个,一个一千多。有点怀疑买的是不是水货

网友U:
引用 网友C:
FESTO是做气动的,应该是个磁性开关,气缸里面有磁环,在气缸活塞移动时,磁环也在移动,移动到磁性开关时,开关就会有信号了
楼主不是搞教育的吧

网友V:
磁感应接近开关

网友W:
德国FESTO  ,相机的微距没调好!

网友X:
这种东西用在气缸上,很普通的。

网友Y:
应该是检测气缸位置)  好像 起限位做用的说法不妥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F:
费斯托 磁性开关

网友AA:
这个不就是磁性开关么,不是常常见到的么
消防车www.jtqc6.com高空作业车www.zdzjt.com急救车www.jiuhuche.net油罐车www.hbjnzy.com

网友AB:
磁性开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