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4):
1、如题:三菱FX2N编程软件哪个好用一些?有FXGP-WIN和GX DEVELOP。
  FXGP-WIN软件比较小,写起来也比较顺手。下载程序的时候可以选择程序步。好像GX DEVELOP只能选择2000,4000,8000步。
2、STL步进指令在FXGP中写的比较直观,用stl s0直接就可以表示出,GXDEVELOP中是单独占一行,但是后续行的输出是接着母线还是接着状态呢?看起来不直观。哪里有GX DEVELOP的编程手册能看一下也可以啊。

网友A:
1、没有啥好讨论的,如果你还在这行要继续干下去且将来也是使用三菱的产品的话,你不得不使用GX Developer。
2、单独占据一行,使得状态更为直观,且这样做的好处是SFC与STL能相互转化。在GX Developer中,后续第一行可以直接连接母线,否则需要加上常闭触点M8000。

网友B:
GX Developer好用一些吧;至于梯形图中STL指令格式是否习惯的问题,可能与开始时接触的资料有关。
由于许多年没有用过PLC了,之前也只是简单的顺序控制,所以我未了解过GX Works2。

网友C:
好不好用关键看个人习惯使用哪一种。

网友D:
看起来不直观。哪里有GX DEVELOP的编程手册能看一下也可以啊

三菱的官网有下载

网友E:
多年不用三菱的了,所以软件操作也忘记了。

网友F:
呵呵;FX2N的话,二个都可以用的;看你使用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