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4):
各位高工你们好,西门子3RW软启动器在启动后刚切换到旁路接触器运行的时候,出现旁路接触器故障;这两天刚好是周六周日不好咨询西门子客服。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高工,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旁路接触器上有个反馈信号触点查一查

楼主:
谢谢,不过这个型号的西门子软起是内置的旁路接触器。

网友A:
就是在里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