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4):
是一种红外加热灯管 就是加热的时候 灯管会亮  里面像是电炉子的电阻丝一样 像弹簧一样   以前都好好的 后来不知道啥原因 给电的时候不亮 以为是坏啦吧 于是又换啦根 还是不亮(这些不亮的灯管以前都是好的 是从设备上拆下来的 但是两头的接线冒都活动啦 一拉都可以把里面的电阻丝拉出来但没断) 在上电的情况下 电流都正常 和别的没啥区别 温度也正常 就是不亮    这种加热管不是透明的 是和管灯一样的白色  不知道是不是红外加热管  管的两头密封都很不好 只要用点力气就会和管脱离  难道是漏气的原因吗?应该不是吧 !!哪位老师遇到过啊!!!谢谢啦5555

网友A:
你那个灯管是不是110伏的

网友B:
最好上个图。

网友C:
是乳白石英管!本来就不是密封的!远红外线是看不见的!但它却是热源!

网友D:
设备上用的跟你用的电压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灯管是不是110伏的
是220的 以前都好好的 接线都没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乳白石英管!本来就不是密封的!远红外线是看不见的!但它却是热源!
应该只是微亮而已,
 以前都很亮的

网友F:
你看看灯管里有没有黑色的粉末,有的灯丝上涂有红外线涂料,你用的时间长了,涂层掉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灯管里有没有黑色的粉末,有的灯丝上涂有红外线涂料,你用的时间长了,涂层掉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这个倒没注意  现在的里面都是黑的

网友G:
传张照片上来大家分析

网友H:
怎么感觉好像是在吹瓶机上使用的。

网友I:
测一下供电电压是否过低,如果电压正常就是石英加热管老化,还有一种情况是接线端子,严重氧化造成接触电阻过大引起的。

网友J:
楼主说的应该是红外加热管,两头密封的应该是石英加热管吧,加热丝不亮,可能是因为输出功率小了,是PID输出,调功调压器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一下供电电压是否过低,如果电压正常就是石英加热管老化,还有一种情况是接线端子,严重氧化造成接触电阻过大引起的。
很有可能 由于太热 两头的螺丝都变黑啦   但我量电流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应该是红外加热管,两头密封的应该是石英加热管吧,加热丝不亮,可能是因为输出功率小了,是PID输出,调功调压器控制的吗。
 是固态继电器调节  是星型连接   另外两个都能红(换的新的)就这根老的不红(换啦几根都一样,都是以前换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应该是红外加热管,两头密封的应该是石英加热管吧,加热丝不亮,可能是因为输出功率小了,是PID输出,调功调压器控制的吗。
这个还是真有可能,PID输出调节的话,功率下降发热部分基本不亮了
 关键是我100%输出的 就他不亮  可能真的是老化啦

网友K:
远红外线的……

网友F:
新管和旧管的阻值是一样的吗

网友L:
你那加热管是从旧机器上拿下来的, 钨灯丝已经使用老化了,但是灯丝没断固加热后光亮较小甚至没有,但能加热。 用不了多久也会坏的

网友M:
灯管是红外线的一种  基本上不是很亮 ,你可以装个加热管断线报警器来监控它。

网友N(2012-09-04):
红外线烤炉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