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4):
我这里有一个12V-36V的永磁直流发电机(带了整流器),电瓶充电电压也是12V,请问需要添加哪些电子元件,让直流电机给电瓶充电,使电流不会回流,新手提问,往各位大哥指点迷津! 多谢!

网友A:
在电路中串联一个二极管即可!只是电流要大于充电电流!

网友B:
发电机已带整流器,就不会回流了。

网友C:
电压要14V多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要14V多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说得对,但还不全面。应该是用36V的发电机,串联一个可调电阻接蓄电池组,蓄电池组接一个电压表和电流表,通过调节可变电阻,观察电流表的充电电流最多不要超过10A即可,一般的控制在3-5A左右。

充电电流太大,影响电瓶的寿命。

网友E:
你这个不能直接给蓄电池充电 转速低了 充不进 转速高了 坏电瓶 建议你加个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要14V多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说得对,但还不全面。应该是用36V的发电机,串联一个可调电阻接蓄电池组,蓄电池组接一个电压表和电流表,通过调节可变电阻,观察电流表的充电电流最多不要超过10A即可,一般的控制在3-5A左右。

充电电流太大,影响电瓶的寿命。
充电电流没有具体值 一般为0.1倍蓄电池安时电流 倒是充电电压有说法 浮充一般单体为2.38伏,补充充电为2.7-2.8伏,12伏的铅酸电池为6个单体

网友D:
啊,现在的电动车电瓶,对充电电流是有要求的。就是铅酸电池,对充电电流的监控也是有益的。因为充电电流大,直接对充电的质量和电瓶的寿命有影响。而且现在的充电电流,有些是脉冲充电的,主要是以充电电流作为参考的。电压并不重要。

楼主:
谢谢大家,我综合大家的意见试试!!

网友F:
........不晓得
www.hnhxsb.com      回转窑

网友G:
可以买一个车用充电控制器(注意正极搭铁或负极搭铁,咨询一下汽车配件卖家就行),

到卖太阳能电池板那里,买一个充电控制器也可以,这个我是用过的,还可以,只是他们一般不单独卖,多跑几家,要找那些专门卖家用太阳能电池板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要14V多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说得对,但还不全面。应该是用36V的发电机,串联一个可调电阻接蓄电池组,蓄电池组接一个电压表和电流表,通过调节可变电阻,观察电流表的充电电流最多不要超过10A即可,一般的控制在3-5A左右。

充电电流太大,影响电瓶的寿命。
对!

网友I:
充电电压大于蓄电池的电压

网友J:
买一个充电控制器就好了  会自动控制电压,不能光串二极管的  我的风电  太阳能都用了充电控制器。

网友K:
加一个稳压器 和一个整流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要14V多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说得对,但还不全面。应该是用36V的发电机,串联一个可调电阻接蓄电池组,蓄电池组接一个电压表和电流表,通过调节可变电阻,观察电流表的充电电流最多不要超过10A即可,一般的控制在3-5A左右。

 充电电流太大,影响电瓶的寿命。
充电电流没有具体值 一般为0.1倍蓄电池安时电流 倒是充电电压有说法 浮充一般单体为2.38伏,补充充电为2.7-2.8伏,12伏的铅酸电池为6个单体

不错!顶你

楼主:
那如果是6v的电瓶呢? 12V的发电机充电可以吗? 大家说大一些具体是大多少? 有什么计算吗

楼主:
关于发电机给电瓶充电的追问
那如果是6v的电瓶呢? 12V的发电机充电可以吗? 大家说大一些具体是大多少? 有什么计算吗

网友D:
你的电瓶是多少安时的?

楼主:
6v 2ah

楼主:
啊,不对,看错了  1.2ah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个:淘宝直接购买即可,没有淘宝不卖的
干工控的好惨,挣点钱都送给淘宝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个:淘宝直接购买即可,没有淘宝不卖的
 干工控的好惨,挣点钱都送给淘宝了!!
淘宝至少价格低一点,不过货品质量就是90%无法保证
淘宝的东西还低价?一个路由器在亚马逊买和它便宜20元钱
。它的东西比亚马逊贵好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不对,看错了  1.2ah
这么小的电池?12V的电源不能直接加到电池上面去。要有一个可调节的装置。用电压、电流表监控充电过程。小电流充电,时间长一点,充电效果会好。还要监控电池的温度,如果太高,说明充电电流大了,最好是电池的表面温度微热,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不对,看错了  1.2ah
这么小的电池?12V的电源不能直接加到电池上面去。要有一个可调节的装置。用电压、电流表监控充电过程。小电流充电,时间长一点,充电效果会好。还要监控电池的温度,如果太高,说明充电电流大了,最好是电池的表面温度微热,比较好。
啊,大概了解了,今天试了一下,和大家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