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4):
永宏plcB1 和B1z哪款能满足一分钟1000次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指的是接受脉冲频率吗? 如果是的话虽然我们用过永宏的,但是我敢肯定1分钟绝对能接受1000个脉冲。

网友B:
呵呵;真正高速计数的话,一秒1000个也是可以的;

楼主:
哦 那你用的是哪种型号啊 谢谢啦
B1可以不

网友C:
当然可以了,永宏的可以达到10KHZ没问题的

网友D:
呵呵;真正高速计数的话,一秒1000个也是可以的;
-------------------------------------
也就1KHz 這還算高速 PLC大概都有10KHz
PLC的脈衝與高速計數器的脈衝是兩個概念 不要搞在一起

楼主:
好的 谢谢个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