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速度

楼主(2012-07-14):
我想问问为什么我的同一根轴,同样的速度写入,同样的值,就方向不一样,为什么奏起来的速度会有很大的差距

网友A:
用的什么样的指令?

楼主:
什么指令都是,弄得我定位的点都不能确定,圆走成K型,走矩形还要我修改有效行程

网友B:
是闭环么?

网友C:
要是负载太重高速运行时就会出现惯性,就会出现位置的偏差而且每次都不一样,还有就是一边是伺服,桥型连接在另外一个直线导轨上,做直线运动是也会出现很大的位置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