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wr指令导致PLC报警4100

楼主(2012-07-14):
各位大虾:
见下图当M30 ON时,PLC报警4100,请大家看看问题原因在哪里?
我是在触摸屏上校准PLC的内部时间,对应的年,月,日,小时,分为D20-D24

网友A:
显然您的部分数据超出范围之外了。

楼主:
谢谢二楼,我也查过手册,并且我直接把常数2012MOV到D20然后再DATEWR还是会出现4100报警的问题,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二楼,我也查过手册,并且我直接把常数2012MOV到D20然后再DATEWR还是会出现4100报警的问题,求解?
请贴出相关程序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