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4):
我有一台西门子MM430 15KW的变频器,安装后使用一段时间后,切断电源后停用了两年了,看了一下说明书,说是要对于安装尺寸C-F的变频器,贮存一段时间后,首次使用前需要对电容充电,请问是这样的吗?具体怎样充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380V额定电压的话,有条件先用AC110V充电,再用AC220V,最后再接AC380V;

网友B:
从低往高充电

楼主:
追问:变频器是380V的。
是不是将电容器直接拆下来充?还是直接在变频器的电源端子上接电源充电?

网友C:
最好拿下来,用直流电从低到高充电,电源端串联接一100瓦灯泡,可限流,可指示

网友D:
呵呵,楼上这法子好。刚在其他坛子里看到这个充电的招儿。确实挺好。

哦,用不着把电容拿下来,那多麻烦呀。直接3AC380每相都串一个220V的灯泡,就可以了。直到灯泡全亮且稳定,断电,然后把灯泡去掉,将三相电源再重新接入变频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辛苦各位给我指点,我一直关注着大家的回复,我在有些网站上也找到了相关资料,不过举例是用于西门子G110 / G120 的,请问kdrjl 版主说的这种串灯泡的方法,是不是也可以用于MM430啊?我明天想用这个法子试一下,请各位确认一下,能够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吗?谁试过?

网友E:
不知道了,我们在仓库放几年的 机器,安装时候 直接上电了
也不能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说明书上说存放1年以上的必须充电,请注意“必须”2字,但不知道不充电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说存放1年以上的必须充电,请注意“必须”2字,但不知道不充电会有什么后果。
会冒烟~~

网友G:
看不懂…………
www.hnhxsb.com      回转窑

网友H:
10楼说的情况都有,所以厂家要求对存放半年以上的电容进行特性恢复操作,就是加直流或交流电压,逐级往上加,如直流70V,15min,140V15min,210V15min,280V,350V,420V,490V,540V.

网友A:
呵呵;安全起见,还是从低压慢慢的升上去;
直接通AC380V不一定会烧,但烧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拆下来就怕那一个电容质量不好,一上电就爆了,那就不合算了,试的时候,要把电容和人隔离出安全距离

楼主:
我没有交流的调压电源,也没有直流的调压电源,“直接3AC380每相都串一个220V的灯泡”又不敢偿试,看样子,要给电容充电不购买设备,自己还是做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交流的调压电源,也没有直流的调压电源,“直接3AC380每相都串一个220V的灯泡”又不敢偿试,看样子,要给电容充电不购买设备,自己还是做不了。
为什么不敢尝试?这个应该是很不错的办法。

楼主:
各位前辈:我今天对这台西门子MM430的变频器电容充电了,采用的方法是:直接3AC380电源,每相都串一个220V的灯泡,接入变频器的电源端子L1\L2\L3,接通电源的瞬间,灯泡亮了一下,充了3个半小时,从充电开始到结束,白炽灯始终没有亮,测电源电压404V,通过串连的灯泡后在变频器的电源端子上测电压402V,用钳形电流表测得二相有0.1A的电流,变频器上有一个DC+和DC-端子,从开始到最后,测得直流电压都是560V左右,请问这个直流560V是直流母排的电压吗?电容的充电充好了吗?我还没敢投入使用。

网友I(2013-05-02):
回复 楼主:
560V是母线电压,应该没有问题,可以直接上交流空载一下,输出平衡,就可以带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