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5):
是和ET200M 组成的远程IO  用PROFIBUS-DP通信  有很多变频器  但有几个不用啦 就没给电  于是就出现SF BF灯亮(红色) 把变频器连进系统  PLC显示就正常啦  是不是PLC找不到那几个不用的变频器的地址所以 故障灯亮啊?在故障的时候PLC没故障的模块也可以运行吗? 有点不明白 还请老师们 解答下 谢谢啦  我得理解是只要有故障PLC应该停机啊?

网友A:
只告警不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告警不停机
谢谢啦  能不能设置 只要故障就停机呢?

网友B:
是这样的,你的变频器没电没用可能认为这几点没通讯上,所以报通讯故障,这样没事的,你照样用的

网友C:
楼主,只报警不停机在应用中是很不错的,如果一通讯不上就停机,故障的原因就找不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报警不停机在应用中是很不错的,如果一通讯不上就停机,故障的原因就找不出来了
次要的设备停机了可不停PLC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D:
应该把DP总线接头终端电阻打到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