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5):
关于插排接地线带110V电压是什么原因?请明白的老师指点

网友A:
电源端的地线不好

网友B:
接电线没接好,感应电。接好地线就没了。

网友C:
你是不是用数字电笔测量的啊?

楼主:
是用数字万用表量的。我是一条电源线并联了十二个插排带了二十四台电脑是不是电脑电造成的?

网友D:
电源滤波器中有2个电容串联中点接地,如果不接(或接地线断开),2个电容分压后中点就有有110V电压.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054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