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5):
前些天下雨公司的DZ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老断路,电工说是那段路器太灵敏啦。本人想断路后应如何操作使其恢复正常供电!天太热,的开空调! 请赐教!

网友A:
查查是线路过流保护还是短路保护。如果是下雨天就跳闸的话就说明线路有短路现象了。查查线路吧。如果是过流的话只要是设备没有故障的话更好更大容量的开关即可。

楼主:
谢谢,正在排查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