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5):
咸老师,我是你的忠实读者,你写的四本书我都有,看了受益匪浅。我刚刚学变频器维修,我根据你写的《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里面第十章写的台安N2—-405—-3.7KW变频器实用电路图与原理图说,特意去买了一台台安N2-405-3。7KW的变频器来对照书里的电路图来学习,发现电路板里面驱动电路光藉是用A3150,书上写的是PC923,PC929,请问两者是一样的吗?可不可以代换。我是菜鸟,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断开主电路的电源来检测驱动电路具体怎样操作的,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万分谢谢。

网友A(2012-08-29):
不一样,不能替换的,PC929有检测的,要想检测驱动电路只要将模块拆下直接上直流电开机测量即可,如果是PC929将报警脚信号封掉即可开机。

网友B:
书也不会错,台安,台达同一型号变频有众多不同版本,所用零件有差别。整板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