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5):
各位兄弟帮帮忙。帮我分析下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方面出了问题啊,本人是菜鸟啊,技术不是太好,动手能力还是有的。帮我指点一下,小弟在这有礼了。

楼主:
在线等,qq:117572976   如能在线指点就更好了。在线等。。。。。

网友A:
哪里跳闸?变频器前空气开关跳吗?

网友B:
那你空气开关是不是带有漏电保护的哦,要是的话,把漏电保护拆了 看看还有问题不

楼主:
空气开关就跳了,换到别的地方也是这样。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也许是内部短路了。

楼主:
就是一般家用的触保器

网友C:
短路的故障应该比较好查的呀,桥,电容,模块,看看.

楼主:
晕,我是个外行啊,只会换,查怎么查啊,用万用表能测出来吗?还是有别的仪器能查出来啊

网友D:
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是变频器内有严重短路!

楼主:
可能性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地方短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