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5):
今天再看变频器(三菱的)的视频教程,看到恒压供水这一块,用变频器进行PID运算,控制水泵。

关键是里面的参数设置,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都是百分比,那么传感器的反馈回来的模拟量,怎么运算才能得出我们要设置的百分比呢?

在视频中,讲课教师给列出了一个方程式,但是就是不明白:

第一个方程式:Y=3.2X+4  里面的3.2蛇怎么来的啊???

第二个方程式:Z=6.25Y-25   这里面的6.25和这个25是怎么来的啊???

请师傅们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就是压力转化为电流对应关系,然后电流再对应变频器的转速(运行频率)的关系。去掉中间变量电流,最终是压力对应运行频率的关系。

楼主:
第一个方程式:Y=3.2X+4  里面的3.2是怎么来的啊???

第二个方程式:Z=6.25Y-25   这里面的6.25和这个25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B:
请楼主看看初中的直线方程部分,两个方程都是用的斜截式,方程1中的3.2是斜率(Y与X的比值),+4是截距(直线在Y轴上的交点),同理,方程2中的表示方法也一样。

楼主:
还是不明白,请师父说详细一点。或者说是怎么运算的来的那个3.2或者6.5的。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B:
还是不明白?那就没办法,直线方程看不懂,没法解释。
更正一下,不是初中数学,是高中1年级数学解析几何中的直线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