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5):
不管管道里有没有水,但都显示空管,输出是4mA一直不变,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叶片动作(旋转,输出没反应的话,那是流量计的电控部分有问题了。内部没收到信号。另外,流量计光有水还不行,水必须要流动才能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