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5):
一台日锋9900 11KW变频器,开关管严重发热(开机几秒钟就烫手了,需要马上关机)。该机在使用的时候机内爆了一声,就损坏了。打开后发现该机使用3845为核心的电源块。开关管的尖峰吸收回路中的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瓷片电容击穿损坏,(该机使用了两路尖峰吸收,一路是开关管漏极到开关变压器起头。另一路是开关管漏极到地。)是对地的那一路,由于短路的电流比较大,连电路板上的板线都烧掉了.还有一个为3845,7脚提供电源的二极管也击穿损坏了。别的没查出什么坏件,更换后就出现了,开关管严重发热的情况,3845也不过流保护。于是单独给3845通电试机,8脚5V,6脚1.5V左右。更换3845和开关管故障依旧。请老师们帮忙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查下开关管G极电路看看。

楼主:
开关管控制极三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已经查过了,没有问题呀。

网友B:
定时电容,和吸收回路代换下,负载有木有短路!

楼主:
吸收回路都已测量过,没有损坏的元件,下吸收回路断开过,故障不变.上吸收回路没敢断开试验.定时电容代换后,故障不变.负载全部都断开了,只有5V端没有断开,故障不变.谢谢上边两位师傅的解答.继续求解......

网友C:
吸收回路二极管有没有装反。

网友D:
这种情况我有遇到过,上电几秒钟开关管炀的不得了,后来经我检查发现是3844的振荡频率变高了很多,最后就在换4脚的电容时发现原来那个电容一边脚裂了一个很小的口子,换了一个就OK了。

楼主:
该机很多都是贴片原件,也不知道原来的定时电容有多大,我是在别的电路板上焊的一个电容.请知道的师傅告诉一下,定时电容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