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5):
请问大侠,有一台施耐德Altivar 38变频器,功率132KW。在使用中整流模块炸掉,后检查发现模块坏了两只,但直流母线上的熔断器也烧掉了。熔断器在整流模块的后面,为什么也同时坏掉?

网友A:
熔断器的作用?

网友B:
一瞬间就可以坏掉。

楼主:
高见,很认同你的分析。但还有不明白的是:IGBT输出模块并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