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5):
一般一个电源的混联电路看串并联我都是假设某个电阻不存在,那么这个电路从正到负电路走的通不通,通了说明是并联,不通就说明串联。
但对于这个图我实在是看不出来,依照我的方法看电阻全部是单个并联的啊。但实际软件模拟下来
R1电流是900MA 9V
R2 900MA 9V
R3 300MA 3V
R4 1.5A 3V

我就看不懂了,这电源上的1.8A/12是怎么求出来的?总等效电阻怎么算的?电阻之间个什么关系?以后用什么方法看混联更好?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看作下图:

R2 与R1,R3与R4组成了并联,暂且把R2,R1的总电阻称作RA,把R3与R4的总电阻称作RB。

那么根据电阻并联的计算,得到RA=5欧姆,RB=3分之五欧姆。

RA与RB构成了串联,串联电路中,电流相等,因此,RA与RB都分到了1.8A的电流。

所以,RA分到的电压就是  1.8A*5=9V,RB分到的电压就是1.8A*3分之5=3V

因为R1与R2,R3与R4是并联,因此,并联电路电压相等。
那么R1=R2=9/10=0.9A=900mA
R3 =3/10=0.3A=300mA
R4=3/2=1.5A=1500mA

网友A:
电源上的1.8A是这样计算的:
R1与R2组成了RA,R3与R4组成了RB,RA与RB是串联,因此,电路的总电阻为RA+RB=5+3分之5=3分之20。

根据欧姆定律:总电流=12V/3分之20=1.8A

网友B:
楼上的介绍很详细了。

楼主:
其实我已经算到5+5/3这里了,只不过我算出来是28/3。。。
数学没学好啊。。。 虽然这道题我会了,但以后碰到类似的题我
又不会了T T 只能在慢慢研究了,谢谢你~

网友C:
一般一个电源的混联电路看串并联我都是假设某个电阻不存在,那么这个电路从正到负电路走的通不通,通了说明是并联,不通就说明串联。
哈哈 又是哪个高级讲师的教案。
R2 与R1,R3与R4组成了并联,然后再串联,太明显啦,楼主都看不出来?学僵了。

网友D:
看来单独的串并联好懂,混联的就不好理解了,呵呵

楼主:
那你教教我看这种图的串并方法啊,不要用感觉看而是要用理论
或者是公式。这样以后的图我就可以用您的方法去推导举一反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一个电源的混联电路看串并联我都是假设某个电阻不存在,那么这个电路从正到负电路走的通不通,通了说明是并联,不通就说明串联。
哈哈 又是哪个高级讲师的教案。
R2 与R1,R3与R4组成了并联,然后再串联,太明显啦,楼主都看不出来?学僵了。

那您教教我看这种图的串并方法啊,不要用感觉看而是要用理论
或者是公式。这样以后的图我就可以用您的方法去推导举一反三了

网友C:
你这图,说实在,太简单,所以一下就可以看出R1,R2并联,R3,R4并联,然后再传联。
并联:头对头--脚对脚
串联:头接尾
要什么理论-公式,那是学究做的事。
你可以再贴个图出来,简化后让大家评。

网友E:
也就是R2与R3//R4再串联,然后R串与R1并联的关系,没有多复杂啊!

网友F:
二楼解释的非常清楚,学习了。

网友G:
R1与R2并联后电阻是5欧,R3与R4并联后电阻是1.6666欧。R1、R2与R3、R4串联后总电阻是5Ω+1.6666Ω=6.6666Ω。根据公式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12V÷6.6666Ω=1.8A

网友H:
不管这题难还是简单,1楼介绍的这么清楚,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I:
楼主可以这样看,把R1和R2之间的一段线取消掉,直接连上,这样看就明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R2与R3//R4再串联,然后R串与R1并联的关系,没有多复杂啊!
你的意思,R3与R4并联后于R2串联,然后与R1并联?XXX

网友E:
就是这个简图

网友C:
也就是R2与R3//R4再串联,然后R串与R1并联的关系
图画的没错,这段文字有点费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一般一个电源的混联电路看串并联我都是假设某个电阻不存在,那么这个电路从正到负电路走的通不通,通了说明是并联,不通就说明串联。
哈哈 又是哪个高级讲师的教案。
R2 与R1,R3与R4组成了并联,然后再串联,太明显啦,楼主都看不出来?学僵了。

网友K:
要了解并联电阻计算公式和串联电阻公式。再将图分解

楼主:
我已经找到方法了 但比较复杂,等空了把方法发上来

网友L:
楼主找本高校教材《电路》书来看看,分析这个电路简直就是小儿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