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6):
可以实现按曲线控温吧?有具体的实例吗?

网友A:
把问题说的详细些,是要分段温控吗?类似智能温控仪那样的。

如果只是想实现单机的多段温控,我感觉没必要用PLC,一块国产的智能温控仪足够了,通讯功能可以定制;而且操作工就可以方便的修改参数,我在05年买的大概是800元,现在应该还能便宜些。

楼主:
开机1h升到800℃,保温两小时,然后30min升到1200℃,然后保持。具体时间根据实际更改
变频器调节风机,煤气阀通过比例阀跟着通风量改变开度,从而加热,够具体了吗?以后有积分了奖励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机1h升到800℃,保温两小时,然后30min升到1200℃,然后保持。具体时间根据实际更改
变频器调节风机,煤气阀通过比例阀跟着通风量改变开度,从而加热,够具体了吗?以后有积分了奖励你

网友A:
如果是这样我倒真建议你用温控仪,它的加温是可以自整定的,技术比较成熟,如果用PLC做加温控制,算法复杂点,毕竟干实际的项目不像做试验,简单达到效果才是主要的。
PLC用来做外围的时间控制和通讯等
还有一点,PID只有一个输出量,不知道阀门是否跟随变频器做随动,如果是,倒是应该把这些加到PLC里面做。

网友A:
我记得我的书上有个用200的PLC做曲线升温的例子,没验证过实际效果,等我出差回去给你拍个照片看看吧。

楼主:
我对你的崇拜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请尽快给我个实例,我想学pid,温控仪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