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不错吧

楼主(2012-07-16):
不好意思,图中6个电容的容量标错了都是5600UF/400V的.就是主回路的几个电容。这下看的懂了吧。

网友A:
没看出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能不能解释一下干什么用的呀?

楼主:
没那么难吧

网友C:
电容放电电路???

网友D:
各个原件的作用懂了,但是赎在下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还没人回答正确?这么简单啊

网友E:
替代刹车电阻吗?

网友E:
过压泄放电?母线稳压?

网友F:
这个电路可以自动补偿中点电位平衡,电容中点电位偏低时可自动调高。中点电位偏高好象不能自动调低了

网友G:
赶紧出来说,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均压电路 作用同均压电阻。12楼说的靠谱。

网友H:
也就是交流稳压电路,可是电压低于额定值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F:
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电路,没有实际意义,不应出现在实际应用中。请问楼主此电路出现在哪里?

网友I:
这个是没什么意义的图呀

网友J:
类似于“脑筋急转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K:
均压电路 作用同均压电阻???????呵呵孤陋寡闻了

楼主:
刚修了一台丹佛斯FC-102  132KW机器,用的此电路代替均压电阻,实现电容均压和断电时的主回路泄放电作用。自觉得不错就画下来了,可不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

网友L:
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