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6):
步进电机上电后自动寻原点(光电开关),然后等待启动,往复运动,可以任意停止,请问大概如何编程?(此前试过很多次均不能实现)新手谢过前辈!

网友A:
先把基本电路,类似的弄明,再学编程!这也是经验。拿来主义不可靠!

网友B:
往返运动,最好是使用相对定位指令。 并且每完成一个周期最好是回原点,消除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