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6):
新买了一台戴尔的笔记本(成就1450),在现场调试程序时,电箱有变频器运行触摸板就不听使唤,如果把连PLC的下载线拔掉会好一点。

网友A:
外接鼠标呢?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B:
我 遇到过,电源插头有实际接地的话好点

网友C:
笔记本用的是电池还是AC电源适配器?

楼主:
外接鼠标没试过,笔记本用的是电池

网友D(2012-11-27):
我现在有遇到这个问题,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E:
笔记本是自带的串口?还是USB转的?通讯线最好用带隔离的232转485的。如果就是232通讯,不是485通讯,那还使用专门的带硬件的232串口笔记本。或者想办法对变频器做干扰抑制来解决。甭管什么牌子的,没有硬件串口,搞工控就是不好使。但不知道以太网的通讯是否就好呢?

楼主:
电脑没有自带串口,用的是USB转串口,我之前用神舟的笔记本(USB转串口)是没问题的。最近有一个同事也买了台戴尔,他的也一样不行,外接鼠标就可以,无线的鼠标也行

网友E:
做工控如果有USS通讯,最好是硬件串口,不要转接的。或者干脆就是以太网口通讯。倒是可靠。

网友F:
呵呵,你这算是电脑干扰到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