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7-16):
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们,,输入三相380V5.5千瓦的变频器,能否用在输入电源为三相220V,负载为5.5千瓦的电动机上面?

网友A:
变频器的参数,有一个输入电压等级,如果范围很宽,涵盖了3AC220V的参数设置,那变频器就可以用。但是电机也应该是3相220V等级的接线模式。

网友B:
都是一个等级的才能配套使用,除非你的电机能换个接法

网友C:
380v 5.5kw的变频降到220功率输出就不是5.5kw的额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