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控制问题

楼主(2012-07-16):
朋友们看一下这张线路图正确吗?

网友A:
不对。角接不是那样的。

网友B:
电机绕组头尾接到同一相上了。

网友C:
典型的星三角,没问题。。。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看半天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E:
貌似错误的,K5M出线不应该换相,就是在现在的图上把V2和U2线对换下就正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貌似错误的,K5M出线不应该换相,就是在现在的图上把V2和U2线对换下就正确了。
赞同

网友G:
错误,k1m1 3 5 节点错误,1接3位置,3接5位置,5接1位置

网友G:
错误地,K1MW1 3 5 节点1接3位置上,3接5位置上,5接1位置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貌似错误的,K5M出线不应该换相,就是在现在的图上把V2和U2线对换下就正确了。
换V2U2结果好像貌似是缺相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错误,k1m1 3 5 节点错误,1接3位置,3接5位置,5接1位置

错误的 三角形接法错误

网友I:
如图接线的话,三角形不能运行。K5M两端应该这样接:上端U1、V1、W1,下端对应W2、U2、V2

网友J:
角接错误,上端U1、V1、W1,下端对应W2、U2、V2,1--W2,3--U2,5--V2,把线掉换即可

网友K:
是星三角吗?

网友L:
三角错误,上端U1、V1、W1,下端对应W2、U2、V2,1--W2,3--U2,5--V2,把线掉换即可

网友M:
我昨天帮别人接星三角启动,他们换电机换接触器后不会接了,我去搞了好久才搞好,实际接线经验还是少了

网友N:
转换三角形运行时 线路就接错了

网友O:
错误的,U1 V1 W1 和 U2 V2 W2 接的是同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貌似错误的,K5M出线不应该换相,就是在现在的图上把V2和U2线对换下就正确了。
换V2U2结果好像貌似是缺相
是说错了,没看仔细

网友P:
我看着没错啊。

网友Q:
错了,应该是u1和w2连接,u2与v1相连,v2与w1相连

网友R:
本人没看出有错,笔者在图纸上反应了电机的六个接线柱,相序是一一对应的;K3M只起一个连接片的作用。

网友S:
角形明显错误嘛,每组绕组的首位接在同一相上了。

网友T:
三个头都要换~!

网友U: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貌似错误的,K5M出线不应该换相,就是在现在的图上把V2和U2线对换下就正确了。
赞同
W2 U2 V2按U V W的相序接线,你现在W1 W2都接在W相上了,U2 V2调线是没用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G:
错误,k1m1 3 5 节点错误,1接3位置,3接5位置,5接1位置

网友W:
引用 楼主:
朋友们看一下这张线路图正确吗?
这个图是正确的,说不对的是把图上的编号没看明白,W1,V1,U1,V2,U2,W2,这六个号是指电源线的号,不是电机里线圈的编号,那个图上W1V2是接第一组线圈,V1U2是接第二组线圈,U1W2是接第三组线圈,这样看是不是就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W:
引用 楼主:
朋友们看一下这张线路图正确吗?
这个图是正确的,说不对的是把图上的编号没看明白,W1,V1,U1,V2,U2,W2,这六个号是指电源线的号,不是电机里线圈的编号,那个图上W1V2是接第一组线圈,V1U2是接第二组线圈,U1W2是接第三组线圈,这样看是不是就对了
在下孤陋寡闻,从业这几年无论在书上还是实践上都首次听说这说法

网友X:
星-三角启动。只是转换成三角形后要停下来。

网友W:
引用 楼主:
朋友们看一下这张线路图正确吗?
请问楼主这个图是哪个国家的设备的图纸

楼主:
呵呵!是上海的一家设备制造厂,切纸机!我在查PLC线路图时无意中发现的!本人也感觉是三角错误!应他一组线圈接在一相绕组上!没有电位差转三角的时候就应该会停下来。所以上传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Y:
角接不对,

网友Z:
问题大了  星三角启动  三角的错了   傻子画的 啊

网友AA:
这个应该是星三角和Y电路转换的主电路吧?控制电路呢?

网友AB:
看下面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