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6):
“同一台电机,绕组形式确定Y型,若接成Δ,电机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3倍,机电迅速烧毁;同一台电机,绕组形式确定Δ型,若接成Y,可降低启动电流,但额定负载运行时,机电转速急剧下降,直到堵转烧毁”

请教下,电机的定子绕组既然确定了是星形,那怎么还能接成三角形呢?

网友A:
电机的定子绕组并不是固定死的,比如4KW以上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就可以把接线柱的短接片拿掉,然后用外部电路把绕组先接成星形启动,等转速稳定再换接成三角形。

网友B:
星形的和三角的只是相电压不一样了。就是说220v的东西接在380v上就会烧掉。380v的接到220v上只会功率小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国外电机有三角形3相220V,到我们国内就要接星形连接才能正常运行吗
如果电源电压是380的话,就要改成星形

网友E:
如果接变频器的话,那还是三角形接法,变频器输出3AC220V。

网友F:
星形接法相电压220v,三角形接法相电压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