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6):
变频器是用在印刷机上的,
要求:1、定速正转运行
        2、正转点动
        3、反转点动
        4、电位器调速
事情这样的,原来的机器坏了,买了个新的装了上去;控制线接的跟以前一样。
只是不知道设了哪些参数。
简单了设了几个参数,就开始调试
按正转按钮,是正转,
按反转按钮还是正转
检查了线路,思索了下,只要把JOG寸动端子设为反转就应该对了,说明书上没找到这么个参数,有没有哪位大哥找到啊?

网友A:
设置参数“02-04”=00 可以正反转。反转端子RE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参数“02-04”=00 可以正反转。反转端子REV
可是不会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