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7):
看一资料,作者不详。

上图为DVP-1 22kW台达变频器的U相上臂的驱动电路。图中GU、EU为脉冲信号输出端子,外接IGBT的G、E极,检修驱动板时已与主电路脱离。虚线框内为外加测量电路。为电源/驱动板上电后,配合启动和停止操作,在m、n点串入直流250mA电流档,与15Ω3W的外加测量电阻构成回路,检测各路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测得启动状态,有五路输出电流值均在150mA左右,其中一路输出电流仅为40mA,装机运行后跳OC的故障原因正在于此,该路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大大不足!停机状态,测得各路负电压供电的电流输出能力均为50mA左右,负压供电能力正常。

以上作者原话,就此想问下各位,有必要这样测量输出电流吗?直接测量各驱动的电压不可以吗?报oc有因为输出电流能力降低而报呢?

求解释。。。

楼主:
在驱动电路与主电路连接的试机过程中,请先以低压24V直流电源为逆变电路供电,测试驱动电路和逆变电路正常后,再恢复逆变回路的正常供电。

作者原话。

想问下如果以台安n2 1.5kw 来讲,怎么接24v直流电源给逆变供电啊?(台安我比较熟悉)。。
希望各位别喷我啊,新手。。。自学。。。

网友A:
再说白点就是换DC41 47。你引用的情况确实存在,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