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无线解决方案

楼主(2012-07-17):
大概5公里远有个模拟信号和一个开关信号,需要传输回来,连到PLC模块上,请求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找国产的研华吧,性能好一点。。。

网友B:
用宏电产品。但是要走流量的

网友C:
用GPRS系统,宏电产品可以。

网友D:
如果没遮挡,可以考虑用那种透明传输的串口无线模块,我需要回公司才能查到具体型号。

一般这种方式我倒觉得远端的供电很可能是问题,我当时用的太阳能电池板,自己加的充电控制器,一块12伏电瓶,两个开关电源,一个是12伏转5伏给通讯模块,一个12伏转24伏,给两线制传感器。
如果加高天线,防雷是个问题

网友E:
用无线传输模块吧,我公司是无线模块的生产厂家,可为您量身制定产品方案的,

网友F(2012-11-05):
等待高手来解答这个问题,最好有个实际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