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7):
我有块数显钳形表,图纸和这个类似,不完全一致

现在主要现象就是只有200欧姆档接通就反映,有蜂鸣器的声音,其他档都没反应,显示1或-1,测电压电流都不行,感觉不通,但是偶尔有数字跳动。

里面观察不出任何问题,电阻也测了一些,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使用的时候有误操作,比如用“欧姆档”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使用的时候有误操作,比如用“欧姆档”测电压?

不是我用的,但是我检查了,没有烧坏的痕迹

楼主:
200欧姆档是好的,我感觉还是有修好的可能。就是不晓得看这种电路图,200欧姆档和其他支路的区别在哪

网友B:
换新的吧.那玩艺多半拉吹了.

楼主:
表我还是有的是,就是能多一块就多一块,上班那里放一块,家里放一块,车上放一块。

网友C:
建议换新的,不过是不是档位转换开关出毛病了

网友D:
普通的钳流表价格也不高,不好修的话就换块吧。

网友E:
我在用一个100多的,好好用的

网友F:
集成块坏了,你看看集成块是软封的还是普通封装的,如是软封的,那就没法修了,如是普通封装的可买一个原型号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集成块坏了,你看看集成块是软封的还是普通封装的,如是软封的,那就没法修了,如是普通封装的可买一个原型号换上

有三个集成块,两个是普通封装的,一个是软封的,软封的估计是译码驱动显示电路,因为有一档显示正常,我认为软封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另外两个我就搞不清楚好坏了。另外两个应该是对应图纸上的逻辑电路和运算放大电路?

网友G:
你必须查清那些电阻没有坏的,运算放大器集成块几块钱一个买个换上试一试,软封的是A\D转换,他也容易坏.有可能用电阻挡测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