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7):
承接上文《力士乐维修之DKC故障诊断(二)》。再分享一些力士乐维修时会碰到的故障信息。
2.诊断信息B、C、D和诊断信息A的说明
2.1 指令诊断信息
B、C和D
B100 指令释放电机制动器
B101 指令未使能..
B200 制动器检查指令
B201 只在驱动器使能时进行制动器检查
B202 在制动器嵌入过程中出现错误
B203 制动器制动转矩太低
B300 后备工作内存过程指令
C100 通讯阶段 3转换检查
C101 无效通信参数(S-0-0021)
C102 通信参数极限错误(S-0-0021)
C104 MDT的配置IDN不可配置
C105 配置长度大于MDT最大长度
C106 AT的配置IDN不可配置
C107 配置长度大于AT最大长度
C108 时间片参数大于Sercos循环时间
C109 MDT(S-0-0009)中的数据记录位置为偶数
C110 MDT(S-0-0010)长度为奇数
C111 ID9 +记录长度-1 大于长度MDT(S-0-0010)
C112 TNcyc(S-0-0001)或TScyc(S-0-0002)错误
C113 TNcyc(S-0-0001)与TScyc(S-0-0002)的关系错误
C114 T4大于TScyc(S-0-0002)- T4min(S-0-0005)
C115 T2数值太小
C118 MDT配置顺序错误
C200 通讯阶段4转换检查
C201 无效参数(S)(->S-0-0022)
C202 参数极限错误(->S-0-0022)
C203 参数计算错误(->S-0-0022)
C204 电机类型P-0-4014不正确
C210 要求反馈2(-> S-0-0022)
C211无效反馈数据(->S-0-0022)
C212 无效放大器数据(->S-0-0022)
C213 位置数据比例错误
C214 速度数据比例错误
C215 加速度数据比例错误
C216 转矩/力数据比例错误
C217 反馈1数据读取错误
C218 反馈2数据读取错误
C220 反馈1初始化错误
C221 反馈2初始化错误
C233 最大范围输入值太高
C227 模范围错误
C234 编码器不能组合
C235 负载侧电机编码器只可用于感应电机
C236 要求反馈1(P-0-0074)
C238 编码器2功能错误(->S-0-0022)
C241 必须为二进制编码器分辨率
C242 一个参数的多重配置(->S-0-0022)
C300 指令设定绝对测量
C302 未安装绝对测量系统
C400 切换至参数方式
C401 驱动器使能时,不允许切换
C402 只允许在没有上位控制时
C500 复位1类诊断,错误复位
C600 驱动器控制的回零过程指令
C601 只在驱动器使能时才能够回零
C602 距离回零开关-参考标记错误
C604 绝对编码器不能回零
C606 未探测出参考标记
C700 基本参数装载
C702 默认参数不可用
C703 默认参数无效
C704 参数不可拷贝
C800 调入默认参数
C801 参数默认值错误(-> S-0-0021)
C802 密码锁定
D300指令调整换算
D301驱动器未做好换算指令准备
D302电机转矩/力太小,无法运动
D303指令启动时驱动器处于控制状态
D304偏置计算错误
D305驱动器使能被拒绝
D306系统断电
D307驱动器不运动..
D308无法调整异步电机
D309进入阶段4
D310输入主密码
D311不能确定换算偏置
D312在换算过程中超过运动范围
D500指令获取标志位置
D501要求增量编码器
D600取消回参考点过程指令
D700轴禁止指令
D701仅可在驱动器无使能时使用轴禁止指令
D800测量轮模式指令
D801测量轮不能运行
D900自动控制环调整指令
D901启动要求驱动器使能..
D902电机反馈数据无效
D903 惯量检测失败..
D904 增益调整失败..
D905 位移范围无效,P-0-0166和 P-0-0167
D906 位移范围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