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7):
原本用组态软件控制PLC的  现在要改用VB了  结果弄了几天连他们两个之间的通讯都没搞定

请问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好心人啊   回答我几个问题吧

1.通讯 PLC 需要编程  还是设置什么特别的东西么?   如果需要的话   求给个截图吧

2.VB  我查的是用 MSCOMM32   根据网上提供的初始化程序

  MSComm1.CommPort = 1    设定端口号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设定通讯波特率
  MSComm1.InputLen = 6    输入缓冲区为6个字符
  MSComm1.InBufferSize = 256                接收缓冲器大小
  MSComm1.OutBufferSize = 256              输出缓冲器大小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以二进制传输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            清空发送缓冲区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收缓冲区

然后就不知道该干点儿什么了
其实我就想通过vb更改  PLC中  VW100中的数值  和  控制M0.0的  通断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知道200的ppi协议,或者我喜欢用的modbus协议.
然后,按照协议,向PLC写数据就行了.

楼主:
那请问   我是应该将协议  输入到  mscomm1.output 中么
如果我想接受PLC的回复  可以直接通过   text1.text = mscomm1.input
来实现么

网友A:
发送是,直接output就行.
接收的话,在事件oncomm中收.
当然,因为你要二进制通讯,input接收到数据,要经过处理,才能在text里显示出来.

网友B:
output  input这些都要经过数据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