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柜运行噪音大

楼主(2012-07-18):
高压配电柜运行时噪音特别大,不是放电声,母线也紧过效果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像这样的现象有几种可能?多谢了!!!

网友A:
是主动地还是手动的?

网友B:
你说的高压柜是什么高压?380还是10K?
变压器下母排有噪音是因为超载有谐波。我这里两台变压器都有噪音,而且不是一般的噪音

网友C:
是不是柜子震动的响

楼主:
是10KV伏的不是振动问题

楼主:
是10KV伏的不是振动问题,里面的部件紧固过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又犯了,最后自己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