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问题

楼主(2012-07-18):
一个50千瓦的LED显示屏 我用160A的三相接触器可以吗

网友A:
“一个50千瓦的LED显示屏”那得要多大???

网友B:
好大啊,不知是三相的吗?还是单相的?

网友C:
三相的话125A就可以了。

网友D:
160A是考虑了工程裕量,系数大些保险。

网友E:
足够,只是不知道这么大的显示屏干吗用

网友F:
50KW?估计面积不小!

网友G:
50千瓦的LED显示屏? 这个是巨无霸啊

网友H:
50千瓦LED显示屏,有多大的面积呀

楼主:
是啊  不小  有四十多个平方  做宣传用  谢谢大侠们指导

网友I:
哈哈!我曾经安装过一个七十多平方的屏,用了两个交流接触器,两相输入的,屏一开,室内的灯光变化可大了……

网友J:
是单项电源还是三项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