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8):
我是刚接触单片机,请问使用说明软件,最好有详细点的教程,还有那个makefile怎么写。谢谢啦。

网友A:
什么单片机?下载个C开发环境,直接编译就行吧.

楼主:
AVR   用了WINAVR,但是按照教程做的,但是总是有错误,新建工程,命名为main,新建Default,粘上C,保存为.c文件,然后给工程添加,打开makefile,修改保存,make clear,然后make all,然后出现process  exit  Cod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