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8):
1)焊接注意事项  在焊接过程中除应严格按照以上步骤操作外,还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①烙铁的温度要适当   可将烙铁头放到松香上去检验,一般以松香熔化较快又不冒大烟的温度为适宜。
②焊接的时间要适当   从加热焊料到焊料熔化并流满焊接点,一般应在三秒钟之内完成。若时间过长,助焊剂完全挥发,就失去了助焊的作用,会造成焊点表面粗糙,且易使焊点氧化。但焊接时间也不宜过短,时间过短则达不到焊接所需的温度,焊料不能充分融化,易造成虚焊。
③焊料与焊剂的使用要适量  若使用焊料过多,则多余的会流入管座的底部,降低管脚之间的绝缘性;若使用的焊剂过多,则易在管脚周围形成绝缘层,造成管脚与管座之间的接触不良。反之,焊料和焊剂过少易造成虚焊。
④焊接过程中不要触动焊接点   在焊接点上的焊料未完全冷却凝固时,不应移动被焊元件及导线,否则焊点易变形,也可能虚焊现象。焊接过程中也要注意不要烫伤周围的元器件及导线。

2)焊接的手法
①焊锡丝的拿法  经常使用烙铁进行锡焊的人,一般把成卷的焊锡丝拉直,然后截成一尺长左右的一段。在连续进行焊接时,锡丝的拿法应用左手的拇指、食指和小指夹住锡丝,用另外两个手指配合就能把锡丝连续向前送进。若不是连续焊接,锡丝的拿法也可采用其它形式。
②电烙铁的握法  根据电烙铁的大小、形状和被焊件要求的不同,电烙铁的握法一般有三种形式:正握法、反握法和握笔法。握笔法适合于使用小功率的电烙铁和进行热容量小的被焊件的焊接。

3)手工焊接的基本步骤   手工焊接时,常采用五步操作法。
①准备   首先把被焊件、锡丝和烙铁准备好,处于随时可焊的状态。
②加热被焊件   把烙铁头放在接线端子和引线上进行加热。
③放上焊锡丝   被焊件经加热达到一定温度后,立即将手中的锡丝触到被焊件上使之熔化适量的焊料。注意焊锡应加到被焊件上与烙铁头对称的一侧,而不是直接加到烙铁头上。
④移开焊锡丝   当锡丝熔化一定量后(焊料不能太多),迅速移开锡丝。
⑤移开电烙铁   当焊料的扩散范围达到要求后移开电烙铁。撤离烙铁的方向和速度的快慢与焊接质量密切有关,操作时应特别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