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8):
我们变电站内的高压柜运行时噪声太大,(排除母线螺栓松动和开关本体问题)请高手判断一下还有什么可能造成这种原因?多谢了!!!!!!

网友A:
变压器噪音

网友B:
1 盘柜没有安装好,少螺丝造成共振;
2 电抗器运行时的噪音/

网友C:
负载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