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8):
有谁知道安川V1000和J1000变频器和电脑PC连接数据线是怎么制作的,或者哪里有卖也可以,有哪位大哥告诉我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变频器一般没必要用电脑来调试;
真要用的话直接买现成的通讯线吧;

网友B:
电缆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安川V1000和J1000变频器和电脑PC连接数据线是怎么制作的,或者哪里有卖也可以,有哪位大哥告诉我小弟不胜感激
请问您是最维修的吗?J1000是要买一个转换器的,V1000可以用网线做的!

网友C(2019-01-04):
V1000安川变频器通信怎么接线与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