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8):
  夏季的来临给配电柜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下面为大家提供几种配电柜在安装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改进的方法。
  散热方面:配电柜散热窗靠侧壁处,应考虑到安装温控继电器和轴流风机,安装在控制电器板上方左侧面的柜体上,以便使配电柜内温度达到一定值时(如40℃)能自动启动排气扇,强行排出热量以使箱体散热。
  改进原配电柜的低压电容器组的接线方式,将其安装位置由交流接触器上桩头,改成接在配电柜低压进线与计量表计之间。防止因运行中电容器电路发生缺相故障或电容器损坏时,造成计量装置计量不准确。此外,电容器选择型号应为BSMJ系列产品,以保证元件质量可靠、安全运行。
  配电柜的进出线选用低压电缆,电缆的选择应符合技术要求。例如30kVA、50kVA变压器的配电柜的进线使用VV22-35×4电缆,分路出线使用同规格的VLV22-35×4电缆;80kVA、100kVA变压器的配电箱的进线分别使用VV22-50×4、VV22-70×4电缆,分路出线分别使用VLV22-50×4、VLV22-70×4电缆,其电缆与铜铝接线鼻压接后再用螺栓与配电柜内接线桩头连接。
  只供参考:http://www.dq-fx.com

网友A:
看我们的,哈哈怎么样?

网友B:
一楼的两张图叫安监局瞧见又要找毛病了

网友C:
夏天要是太热,那房里要有条件就装空调,要不就在墙上装轴流风机,把房间里的热量带出去,把柜门打开

网友D:
人才啊,直接用两个风扇对着配电柜扇

网友E:
除上面所说外,还应该加强室内空气的流动性

网友F:
开关发热说明你的开关容量选配过小。

网友G:
人才啊~~~直接配空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人才啊~~~直接配空调
柜子装有空调 ,柜房装空调, 没有见过?  好好学,多多见识

网友H:
加排风机

网友G:
配电室配空调没见过??

网友I:
安监局从来不到我们这

网友J:
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多种,砍你怎么去想。

网友K:
这种做法经常见到,有的房间已经配有空调了温度还是太高,就用风扇吹

网友L:
我们低压室全中央空调····

网友M:
我们单位也这样,风机比楼主那里还多,线还乱

楼主(2012-08-24):
这电房牛,就是感觉很脏一样,哈

网友N:
象是新大中镀锌线配电间

网友O:
我们车间直接打开柜门,放上一桶冰水,哈哈,我们把饮料放里面冰着喝

网友P(2013-01-30):
图中轴流风机轴流不咋地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一楼的两张图叫安监局瞧见又要找毛病了
但是降温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