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汇编指令集

楼主(2012-07-18):
1. 通用数据传送指令
  MOV 传送字或字节.
  MOVSX 先符号扩展,再传送.
  MOVZX 先零扩展,再传送.
  PUSH 把字压入堆栈.
  POP 把字弹出堆栈.
  PUSHA 把AX,CX,DX,BX,SP,BP,SI,DI依次压入堆栈.
  POPA 把DI,SI,BP,SP,BX,DX,CX,AX依次弹出堆栈.
  PUSHAD 把EAX,ECX,EDX,EBX,ESP,EBP,ESI,EDI依次压入堆栈.
  POPAD 把EDI,ESI,EBP,ESP,EBX,EDX,ECX,EAX依次弹出堆栈.
  BSWAP 交换32位寄存器里字节的顺序
  XCHG 交换字或字节.( 至少有一个操作数为寄存器,段寄存器不可作为操作数)
  CMPXCHG 比较并交换操作数.( 第二个操作数必须为累加器AL/AX/EAX )
  XADD 先交换再累加.( 结果在第一个操作数里 )
  XLAT 字节查表转换.
  ── BX 指向一张 256 字节的表的起点, AL 为表的索引值 (0-255,即
  0-FFH); 返回 AL 为查表结果. ( [BX+AL]->AL )
  2. 输入输出端口传送指令.
  IN I/O端口输入. ( 语法: IN 累加器, {端口号│DX} )
  OUT I/O端口输出. ( 语法: OUT {端口号│DX},累加器 )
  输入输出端口由立即方式指定时, 其范围是 0-255; 由寄存器 DX 指定时,
  其范围是 0-65535.
  3. 目的地址传送指令.
  LEA 装入有效地址.
  例: LEA DX,string ;把偏移地址存到DX.
  LDS 传送目标指针,把指针内容装入DS.
  例: LDS SI,string ;把段地址:偏移地址存到DS:SI.
  LES 传送目标指针,把指针内容装入ES.
  例: LES DI,string ;把段地址:偏移地址存到ES:DI.
  LFS 传送目标指针,把指针内容装入FS.
  例: LFS DI,string ;把段地址:偏移地址存到FS:DI.
  LGS 传送目标指针,把指针内容装入GS.
  例: LGS DI,string ;把段地址:偏移地址存到GS:DI.
  LSS 传送目标指针,把指针内容装入SS.
  例: LSS DI,string ;把段地址:偏移地址存到SS:DI.
  4. 标志传送指令.
  LAHF 标志寄存器传送,把标志装入AH.
  SAHF 标志寄存器传送,把AH内容装入标志寄存器.
  PUSHF 标志入栈.
  POPF 标志出栈.
  PUSHD 32位标志入栈.
  POPD 32位标志出栈.
编辑本段二、算术运算指令
  ADD 加法.
  ADC 带进位加法.
  INC 加 1.
  AAA 加法的ASCII码调整.
  DAA 加法的十进制调整.
  SUB 减法.
  SBB 带借位减法.
  DEC 减 1.
  NEG 取补
  CMP 比较.(两操作数作减法,仅修改标志位,不回送结果).
  AAS 减法的ASCII码调整.
  DAS 减法的十进制调整.
  MUL 无符号乘法.
  IMUL 整数乘法.
  以上两条,结果回送AH和AL(字节运算),或DX和AX(字运算),
  AAM 乘法的ASCII码调整.
  DIV 无符号除法.
  IDIV 整数除法.
  以上两条,结果回送:
  商回送AL,余数回送AH, (字节运算);
  或 商回送AX,余数回送DX, (字运算).
  AAD 除法的ASCII码调整.
  CBW 字节转换为字. (把AL中字节的符号扩展到AH中去)
  CWD 字转换为双字. (把AX中的字的符号扩展到DX中去)
  CWDE 字转换为双字. (把AX中的字符号扩展到EAX中去)
  CDQ 双字扩展. (把EAX中的字的符号扩展到EDX中去)
编辑本段三、逻辑运算指令
  AND 与运算.
  or 或运算.
  XOR 异或运算.
  NOT 取反.
  TEST 测试.(两操作数作与运算,仅修改标志位,不回送结果).
  SHL 逻辑左移.
  SAL 算术左移.(=SHL)
  SHR 逻辑右移.( 每位右移, 低位进 CF, 高位补 0)
  SAR 算术右移.(每位右移, 低位进 CF, 高位不变)
  ROL 循环左移.
  ROR 循环右移.
  RCL 通过进位的循环左移.
  RCR 通过进位的循环右移.
  以上八种移位指令,其移位次数可达255次.
  移位一次时, 可直接用操作码. 如 SHL AX,1.
  移位>1次时, 则由寄存器CL给出移位次数.
  如 MOV CL,04
  SHL AX,CL
编辑本段四、串指令
  DS:SI 源串段寄存器 :源串变址.
  ES:DI 目标串段寄存器:目标串变址.
  CX 重复次数计数器.
  AL/AX 扫描值.
  D标志 0表示重复操作中SI和DI应自动增量; 1表示应自动减量.
  Z标志 用来控制扫描或比较操作的结束.
  MOVS 串传送.
  ( MOVSB 传送字符. MOVSW 传送字. MOVSD 传送双字. )
  CMPS 串比较.
  ( CMPSB 比较字符. CMPSW 比较字. )
  SCAS 串扫描.
  把AL或AX的内容与目标串作比较,比较结果反映在标志位.
  LODS 装入串.
  把源串中的元素(字或字节)逐一装入AL或AX中.
  ( LODSB 传送字符. LODSW 传送字. LODSD 传送双字. )
  STOS 保存串.
  是LODS的逆过程.
  REP 当CX/ECX<>0时重复.
  REPE/REPZ 当ZF=1或比较结果相等,且CX/ECX<>0时重复.
  REPNE/REPNZ 当ZF=0或比较结果不相等,且CX/ECX<>0时重复.
  REPC 当CF=1且CX/ECX<>0时重复.
  REPNC 当CF=0且CX/ECX<>0时重复.
编辑本段五、程序转移指令
  1>无条件转移指令 (长转移)
  JMP 无条件转移指令
  CALL 过程调用
  RET/RETF过程返回.
  2>条件转移指令 (短转移,-128到+127的距离内)
  ( 当且仅当(SF XOR OF)=1时,OP1<OP2 )
  JA/JNBE 不小于或不等于时转移.
  JAE/JNB 大于或等于转移.
  JB/JNAE 小于转移.
  JBE/JNA 小于或等于转移.
  以上四条,测试无符号整数运算的结果(标志C和Z).
  JG/JNLE 大于转移.
  JGE/JNL 大于或等于转移.
  JL/JNGE 小于转移.
  JLE/JNG 小于或等于转移.
  以上四条,测试带符号整数运算的结果(标志S,O和Z).
  JE/JZ 等于转移.
  JNE/JNZ 不等于时转移.
  JC 有进位时转移.
  JNC 无进位时转移.
  JNO 不溢出时转移.
  JNP/JPO 奇偶性为奇数时转移.
  JNS 符号位为 "0" 时转移.
  JO 溢出转移.
  JP/JPE 奇偶性为偶数时转移.
  JS 符号位为 "1" 时转移.
  3>循环控制指令(短转移)
  LOOP CX不为零时循环.
  LOOPE/LOOPZ CX不为零且标志Z=1时循环.
  LOOPNE/LOOPNZ CX不为零且标志Z=0时循环.
  JCXZ CX为零时转移.
  JECXZ ECX为零时转移.
  4>中断指令
  INT 中断指令
  INTO 溢出中断
  IRET 中断返回
编辑本段六、伪指令
  DB定义字节(1字节)
  DW 定义字(2字节).
  DD定义双字(4字节)
  PROC 定义过程.
  ENDP 过程结束.
  SEGMENT 定义段.
  ASSUME 建立段寄存器寻址.
  ENDS 段结束.
  END 程序结束.
编辑本段七、处理机控制指令:
  标志处理指令 CLC(进位位置0指令)
  CMC(进位位求反指令)
  CLC(进位位置为0指令)
  STC(进位位置为1指令)
  CLD(方向标志位置0指令)
  STD(方向标志位置1指令)
  CLI(中断标志置0指令)
  STI(中断标志置1指令)
  NOP(无操作)
  HLT(停机)
  WAIT(等待)
  ESC(换码)
  LOCK(封锁)
好东西就要分享:www.dq-fx.com

网友A:
好东东,不客气收下啦

网友B:
谢谢,转了。留待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