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8):
31.5kw电压380v电流该多少安

网友A:
估算为63A

网友B:
48A 加点余量80A

网友C:
还要取决于控制方式和负载。

网友D:
是什么负荷?比如电机、焊机、加热炉等。
是单相还是三相?

网友E:
按1千瓦2安算。63安

网友F:
要把用电设备说清楚,是三相还是单相?电机负载还是加热负载?或其它负载!

网友G:
如果是3相电机的话   实际电流=标称功率*2*0.8=31.5*2*0.8=50A左右

网友H:
估算63A左右,实际算的话就是47.8A 左右。

网友I:
kan看负载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