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8):
我单位的西门子变频器带两台电机,电机(振给机)停止工作后,变频器还有1.6Hz的输出,而不是变为009状态。如果再启动电机就无法启动,变频器还有1.6Hz的输出。
但是如果让变频器带任何一台电机都好使,两台同时工作就不行。

能是什么原因呢?就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不会吧,停车后,BOP面板上 频率都是0啊
要不就没有完全停车 你们那变频器器 启动是什么信号给的呢?

网友B:
这个问题,关键还是参数设置与控制的工艺有关。不清楚你的现场要求系统功能,无法给你出主意的。

楼主:
今天又出现这个现象了,岗位点WINCC画面上的高速或低速度按键,start信号是PLC给变频器的,暂时还是甩掉一台电机,用另一台电机振料,就是慢点,但能振料。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再想办法吧

网友C:
什么控制方式 要是模拟量控制的话 ,有可能是干扰的原因

网友D:
这个帖子,鲜有不见蜈蚣来顶帖的啊!呵呵!蜈蚣最狠西门子得了!

网友E:
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F:
可能有电压输入

网友G:
稀奇的毛病,持续关注

网友H:
无法启动,说明还没有停呗。检查一下为什么没停

楼主:
有道理,我会看下的

网友I:
可能与干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