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8):
G7系列3.7kw变频器带DEMAG 1.5kw电动机(带制动器),现在发现给变频器一个启动信号后显示频率从2Hz升高到40Hz,但显示电流始终是0。01A,电动机始终不转,把电动机制动器松掉了也不行,不知道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求解!求解!!

网友A:
电动机坏了!没有连线?没有输出?

网友B:
先确认电动机是否有问题;

网友C:
电流为0还考虑松掉制动器?

网友D:
是不是变频器没输出啊

网友E:
电机一直不转,变频器报什么故障?

网友F:
检查变频三相输出端是否正常平衡,如果有输出请检查电机,如果无则要检查变频的设置!

网友G:
可以量一下变频器输出电压有没有?

网友H:
本人觉得应检查电机配线是否与电机相连,最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通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电动机是否有问题;

网友J(2018-04-08):
楼主你的变频器的 有频率没有输出的故障 怎么解决的 ?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机器!!!!!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K:
如果电机正常,到变频器的线正常,那么变频器坏了,没有输出了……

网友L:
分开试,如果电机检测没问题,用工频给电机上电试试会转就是变频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