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9):
有一台ABB变频器控制盘上选择给定值的类型显示为%,查看参数11.01选的是REF1(rpm) ,99.04 值为DTC,为什么控制盘上选择给定值的类型显示为%,而不是rpm速度给定值,请问还有别的参数影响控制盘上选择给定值的类型吗?

11.01 KEYPAD REF SEL 从控制盘上选择给定值的类型。
REF1(rpm) 速度给定值,单位rpm. ( 如果参数99.04 值为 SCALAR,则为频率给定值 (Hz)。
)控制盘上选择给定值的类型显示为%

REF2(%) 给定值(%)。 REF2 的使用取决于应用宏程序。例如,如果选择转矩控制宏,则
REF2 为转矩给定值。

网友A:
搞清楚参数的明确含义,11.01是控制盘做给定时的定义,确认下你装置内参数关于给定值1选择的设定,应该不是选择的控制盘做给定,ABB选择矢量转矩控制参数,若选择转矩控制宏时,面板会以%的形式显示给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清楚参数的明确含义,11.01是控制盘做给定时的定义,确认下你装置内参数关于给定值1选择的设定,应该不是选择的控制盘做给定,ABB选择矢量转矩控制参数,若选择转矩控制宏时,面板会以%的形式显示给定的。
你好!谢谢!你说的很对,今天检修验证了,平常是plc控制的,今天手动转了一下是显示的转速。那么具体是哪个参数控制的给定值选择的设定呢?ACS800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A:
翻看了下电子版的手册,参数11.03吧,这个定义给定1的通道和类型,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