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9):
win7系统,装了step7V5.5,无法通过通讯电缆与plc连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7系统,装了step7V5.5,无法通过通讯电缆与plc连线。

LZ,您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楼主:
与plc进行联机时,往plc中灌程序,setp7便没有响应。

网友B:
串口还是USB口的电缆?
设置对了

楼主:
usb口的电缆

网友C:
1首先你这个USB转的是需要装驱动的。如果没装驱动,你本身装的step7V5.5是不带USB的驱动的。2如果cpu有以太网口,应该是可以用以太网口下程序的。

网友D:
Win7不支持 step7V 5.5 多少都有问题的,还是装XP吧     要不要高版本的的step7

网友E:
win 7 就是不方便。

网友F:
我用的旗舰版的还行。

网友G:
楼上的观点我在这里反驳一下,STEP7 V5.5 不需要装PC adapter的驱动,因为他自身内部就集成了驱动,楼主需要在"SET pg/pc  interace "仔细查看设置,或者你截图给我看下,我帮你查查是哪里的问题!!!
我的QQ是  723655686

网友H(2015-12-15):
最高寻址改成15,地址默认2试试